高压输电线路线夹温度监测系统装置

楼主(2021-05-14):
高压输电线路的导线接头是线路安全运行的薄弱环节,特别是耐张杆塔上用并沟线夹或用螺栓连接的跳线接头,因为这两种接头都是通过螺栓将导线连接在一起的,这种连接方式若安装时螺栓压的不紧或在正常运行中由于振动、摆动等造成螺栓松动,都会使该接头的电阻增大,从而引起接头温度的升高,导线接头的温度升高导致该接头的电阻进一步增加,并恶性循环,使导线接头的温度急剧升高直至将导线烧断。轻则影响正常输电,重则造成事故。

输电线路线夹温度监测装置能对高压线路的导线及其附属金具进行温度在线监测,能够及时发现大负荷线路运行的温度变化异常状况,避免因长期过热状态下引发的电力事故。
工作原理:
输电线路线夹测温装置主要采用接触式测温方式,即设备的温度采集传感器附着在高压导线上,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测、采集线路导线极其附属连接金具、导线压接管的表面温度,采集的温度气象数据通过GPRS或3G/4G网络实时/定时发送给监控中心。
供电部门可根据设备回传的导线温度等数据参数,根据线路的温度运行情况进行及时调控,确保线路运行安全。

输电线路线夹测温装置主要功能特点:

温度传感器,具备体积小、测量精度高、范围广等特点;

通信方式灵活,支持3G/4G/GSM/CDMA/GPRS等网络;

供电方式采用太阳能+蓄电池供电;

系统可以采集导线温度数据,通过无线通信传输到监控中心,并做出分析判断;

系统采用低功耗设计,满足节能要求;

系统具备低温工作特性;

设备兼容性强,抗电磁干扰,电磁兼容强,对输电线路运行无不良影响;

测温传感器可以经受短路电流、大气温度等环境条件考验;

设备安装之后,不影响原线路的导线极其附属金具的结构和性能;

设备为工业级产品,采用防水金属外壳,具备防雷、防水防腐蚀特性。

配备完善的后台软件,具有数据存储、历史数据查询、报表、打印、曲线图绘制等功能,可对导线温度状态进行趋势分析;

满足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输电线路状态监测装置通用技术规范》(Q/GDW242-2010)

技术参数:

温度测量范围:-55℃~+125℃;

温度测量精度:±0.5~2℃;

温度测量分辨率:0.1℃;

工作环境温度:-40℃~+100℃;

平均功耗:功耗≤2uA (3V)@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