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103RBT6烧录不了

楼主(2021-05-14):
如图,不管用keil,还是用航顺专门的烧录器,都烧不了。都是用JLINK烧

航顺烧录器,烧不了

航顺烧录器,烧不了

网友A:
这个基本不可能把,ARM的内核,MDK应该必须是支持的,可以找代理问问什么情况

楼主:
解决了,JLINK驱动升级到6.80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