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输出阻抗的电流镜

楼主(2021-05-14):
伊斯坦布尔的道古斯大学,有个教授提出了下图所示的电流镜:

这个电路非常简单,但是相比于经典电流镜,性能有了大幅提升,蒙特卡洛仿真下的输出阻抗,最高达10000MΩ,平均值1M,带宽平均值80M

楼主:
使用我们视频中的方法,来求输出阻抗表达式??

注意:严禁使用傻乎乎的笨方法------基于基尔霍夫定律列方程、解方法--------使用这种方法的同志可以歇歇了。

楼主:
1,学以致用,多用才能理解某种方法,所以现在是检测方法掌握的熟练程度时间;
2,谁要使用机械呆板的网孔法、节点法,谁就是乌龟!!!我极度反感人家使用这种呆、笨、慢的傻方法。

我们从输出节点注入电流I,此电流顺着M1的输出阻抗ro1,流到节点B,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经R2到地,另一路经M2到IB2的输出阻抗roB2到地。

网友A:
强列的负反馈,分析如下:IB+IIN转化成电压,通过M3共栅放大,IB1作为有源负载输出电压,再经过M1的共漏输出(跟随)输出到B点,再经过M2的共基(二极管式)反馈到M3的栅极,构成负反馈。因此如果R1=R2,输入与输出电流关糸成立。

楼主:
看这个原理图有点晕,但是非常熟悉运放的同志,可以把虚线框中的电路,用理想运放代替:

然后你们又擅长虚短虚断,电路原理就简单了。负反馈保证了虚短,使得A\B两点电压相同,于是电流镜的电流传输比为R2/R1
这种基于电阻的电流镜,是米国加利福尼亚于1991年申请的专利。

网友B:
让 比例电流镜 更优秀而且可调,但亦只能造成 比例电流镜,两个电阻阻值不能为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好。不过楼主无视重点(你讲的內容),而跑去关注输出阻抗。若是你能改变输出阻抗吗? ...

不能,就是dID(M1)/dUDS(M1)的倒数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这个原理图有点晕,但是非常熟悉运放的同志,可以把虚线框中的电路,用理想运放代替:

电流串联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