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作用

楼主(2021-05-14):
谁能对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作用进行一下深层分析啊?

网友A:
只知道接在输入端能够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网友B:
所谓上,就是指高电平;所谓下,是指低电平。

网友C:
上拉,就是通过一个电阻将信号接电源,一般用于时钟信号数据信号等。下拉,就是通过一个电阻将信号接地,一般用于保护信号。

网友D:
这是根据电路需要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干扰,增加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E:
假如没有上拉,时钟和数据信号容易出错,毕竟,CPU的功率有限,带很多BUS线的时候。。

网友B:
提供高电平信号有些吃力。而一旦这些信号被负载或者干扰拉下到某个电压下,CPU无**确地接收信息和发出指令,只能不断地复位重启。

网友C:
假如没有下拉,保护电路极易受到外界干扰,使CPU误以为被保护对象出问题而采取保护动作,导致误保护。

网友F:
上拉下拉,要根据电路要求来设置。

网友G:
不同地方的需求有不同的设计。主要还是为了是性能更好。

网友H:
对电平的高低变化起着缓冲的作用,也是增加单片机IO口的带负载能力的。。

网友I:
其实, 最主要的作用是给悬空, 或单向悬空(如 OC 输出) 的输出提供确定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