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两相一起工作的时候就不行

楼主(2021-05-14):
一相单独工作很好很稳定,两相一起工作的时候就不行了

网友A:
是两相一起工作的时候这两个MOS的DS波形乱了吗?

网友B:
是不是电感有很大的叫声啊??

网友C:
你有没有试过两个单相都能稳定工作吗?

网友D:
两个PFC电感没有使用磁集成结构吧?

网友A:
这颗芯片比较好用,还没碰到过你讲的问题.

网友B:
好象是干扰...你怎样让两路同时工作的?

网友E:
应是干扰,试试把接到CS端的电阻去掉,看还是否同相工作。

网友F:
楼主是否有尝试过更改工作的频率。

网友G:
这个好象比较适合100W以下的功率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