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建立的高频振荡?

楼主(2021-05-14):
有一加湿器电路原理如下,请问一下,它是如何建立的高频振荡?

网友A:
看过一些资料,可是算出来的频率与实际测出来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建议你找找关于考比兹和哈特莱振荡器的资料,应该会有帮助。

网友C:
原理图呢,无图无真相。现在都用超声波压电片了。

网友D:
LC振荡电路是用LC谐振回路作为选频元件的振荡电路 。。

网友A:
采用高频电子振荡电路   试试

网友B:
可以的 电路搭配谐振频率和雾化片频率 匹配

网友E:
喷雾加湿器是一种以电动机为动力,将水粉碎成细小雾滴

网友F:
通过换能片产生的超声能量直接作用于水 。

网友G:
加湿器内部安装了一个振荡频率在20KHz左右的振荡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