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芯片发烫

楼主(2021-05-14):
我用三个STM32 单片机 做功率放大,电路如下,输入2Vpp,30k的正弦信号,带负载20欧姆,用TINA仿真完全可以。但焊好电路后在没有接负载,没有输入信号时上电芯片就有一点烫

网友A:
很烫吗,输入信号不加负载时额

网友B:
查了datasheet了吗?有没什么作用

网友C:
因为输出阻抗很小,大电流下,需要热焊盘与PCB良好接触。

网友D:
先看下焊接是否正常,然后就再加上负载的试试。

网友A:
这个就检查下相关的阻抗匹配的问题的。。

网友B:
没有负载的话,这个电源芯片基本是不工作的。

网友E:
这个是不应该的,查下芯片手册的检查下的。

网友F:
应该是和不挂负载有关的,试试挂个负载看看。有些芯片必须要求挂个负载的。

网友G:
芯片外部供电电压升高,导致芯片供电电压电流同时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