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电压比较器

楼主(2021-05-14):
做一个电压比较器,in-为15V,in+为14-17V,电源是用20V稳压管出来的电压是19V,现在要求用1脚的输出信号来控制一个大继电器(电流要大于2A才工作,工作电压12V左右),请高手帮忙设计一个电路可以控制继电器的状态。。
in+>15V时继电器不工作,in<15V时继电器正常工作。

网友A:
楼主对三极管和MOS管不是很懂吧

网友B:
358 的输出, 可以直接驱动一个 MOSFET 去驱动继电器线圈

网友C:
这个是选择一个合适的继电器驱动芯片的问题。

网友D:
http://focus.ti.com/docs/prod/folders/print/uln2003a.html
可以看继电器驱动芯片。

网友E:
还没见过这么强悍的继电器要12V 2A来驱动的。。

网友F:
也不知道你哪里来的12V电压为继电器供电。

网友G:
2A 的输出有点大,  可以运放后面带个功率三极管驱动.
19V 的电源, 输入信号要 17V, 有点高,  要留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