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华大HC32F460 无法进入ISP模式

楼主(2021-05-14):
近期开发HC32F460PETB ,现在APP能正常运行,但是MD管脚接地无法进入ISP模式,MD接地JLINK依然可以仿真下载,MD管脚无论上拉下拉还是悬空APP都能启动。有没有哪位大佬遇到过相同的情况。

网友A:
仿真器看看MD引脚的状态,看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或者看看手册,是不是还需要操作别的地方呢?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看看MD引脚的状态,看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或者看看手册,是不是还需要操作别的地方呢? ...

MD管脚外部下拉  仿真器查看MD脚状态是低电平,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还没有  有什么解决思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有  有什么解决思路吗

我也崩溃了.

网友C:
MCU上电前或者上电后,MD下拉,然后在MCU有电的状态,Reset脚输入复位信号,待复位脚恢复高电平,就 可以进入ISP模式。

网友D:
MODE(模式引脚)接地,系统上电后进行一次硬件复位就进入串行编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