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线路问题请教

楼主(2021-05-14):
隔壁网站看到的某位同行的问题,自己看了半天不明所以,也没有找到相应资料,特请各位技术高手给解答一下疑惑,先谢过了。
问题如图所示,该线路当中的VO_RTN要接至何处?输出端滤波电容,为何不直接做接地处理,而要经过下方的三极管接地?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以电源正极为参考地吧?
稳压后的输出是VOUT为正极,VO_RTN是负极;
2个三极管是采样转换输出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