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片机的两个问题

楼主(2021-05-14):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个是程序存放空间,一般来说常量也在这里。
第二个是存放变量的空间。
第三个是存放掉电能保持住的数据的空间。

网友B:
看规格书,规格书里面有答案。

网友C:
4K*16 —— flash,ROM 单片机程序烧写在这里,断电后程序代码不会丢失;读写速度最慢,特别是烧写代码更慢;
256*8——  RAM  单片机程序变量、堆栈在这里,断电后数据消失,读写速度最快。
64*8  ——  EEPROM  单片机配置信息放这里, 断电后配置数据不会消失,读写速度中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4K*16 —— flash,ROM 单片机程序烧写在这里,断电后程序代码不会丢失;读写速度最慢,特别是烧写代码更慢 ...

4K*16-----是4K个字节吗?4*1024个字节?4*1024*8个位?那后面的16是啥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4K*16 —— flash,ROM 单片机程序烧写在这里,断电后程序代码不会丢失;读写速度最慢,特别是烧写代码更慢 ...

256*8----------这里的256是256个位还是个字节

网友C(点评):
这里的256是256位(bit).

网友D:
256*8 就是256个字节。

网友C(点评):
不是字节是位。1字节(byte)=8位(bit)

网友C(点评):
对,256*8位,就是256字节。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兄弟 到底是字节还是位?没看到你这两个回复 矛盾了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是的,最下(前)面的评论错了,256字节没错。正确表述: 256位*8=2048位=256字节。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8 这个8不是位宽吗???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这里‘8’是指RAM存储器物理宽度,刚好一个字节。

网友E:
引用 楼主:
4K*16-----是4K个字节吗?4*1024个字节?4*1024*8个位?那后面的16是啥含义

16代表的是FLASH存储器的宽度为16位(bit),即一个存储单元是16个bit

网友F:
第一个是代码存储区域、第二个是数据存储区域、第三个是内部可编程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是代码存储区域、第二个是数据存储区域、第三个是内部可编程EEPROM。 ...

我一直没搞懂程序(代码)和数据有哪些区别?代码难道不是数据吗?版主  请教下。内部可编程又是啥玩意?代码存储区域和数据存储区域 有哪些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代表的是FLASH存储器的宽度为16位(bit),即一个存储单元是16个bit

数据的宽度怎么理解呢  容量为什么还有一个宽度之说

网友C(点评):
了解存储器物理结构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