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芯片短时间内通入5v会烧吗?

楼主(2021-05-15):
设计pcb时出了一点小问题导致3.3v输出变成4.5v想问一下短时间接入4.5v,芯片会烧吗?

网友A:
短时接过6V, 没坏.

网友B:
看芯片工艺,如果超过耐压,一般瞬间击穿损坏。
如果只是导致逻辑错误,过流,要持续一段时间才烧毁。
CMOS工艺的耐压,看工艺,一般额定5V供电的MCU,极限耐压6.5V左右。有些低压MCU,极限电压可能只有4.5V。

网友C:
应该跟电源内阻,电流大小相关

网友D:
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12V的话,基本上就是瞬间的事情勒

网友E: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