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替换STM32F303,使用ST的HAL库去编辑代码,不能运行

楼主(2021-05-15):
之前使用GD32F407替换STM32F407,使用的是ST的HAL库去编辑代码,可以移植到GD的上去,但使用GD32F303CCT6就不行,是GD32F303就不兼容STM32F303的库了吗,请问有哪位大神了解?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同系列的*T代码可以直接兼容,但是也不是100%没问题,如果是不同系列那肯定更不兼容了。

网友B:
GD32F303不是兼容STM32F303的,官方有说明,GD32F303和STM32F103、GD32F103管脚兼容。

网友C(2021-12-09):
GD32F30/E103系列是GD32F103的升级版,和STM32F103系列是兼容的,但也需要一些注意的地方。
GD32F30/E103、GD32F103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