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高手:无桥PFC整流的控制时序和思路,非常感谢!

楼主(2021-05-15):
以前没做过电源产品,最近在写数字电源的单片机程序。在网上找了很多研究生论文,几乎都是讲拓扑结构,没讲控制波形和算法。

DC/AC逆变是可以了,用正弦表SPWM控制。
AC/DC输出空载时,能精准调控输出DC电压,但带载的电流波形很差,根本不是正弦波,严重影响能效。请教各路神仙,无桥PFC控制波形是什么思路?
非常感谢!

拓扑图如下,可双向,AC/DC或 DC/AC

网友A:
持续关注这个帖子,最近也在搞这个东西

网友B(2023-01-13):
用什么采样电感电流的,最近也在搞这个,是双电感的,老是炸管

网友C: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1270987/article/details/121637026?spm=1001.2101.3001.6650.11&utm_medium=distribute.pc_relevant.none-task-blog-2%7Edefault%7ECTRLIST%7ERate-11-121637026-blog-119731555.pc_relevant_multi_platform_whitelistv3&depth_1-utm_source=distribute.pc_relevant.none-task-blog-2%7Edefault%7ECTRLIST%7ERate-11-121637026-blog-119731555.pc_relevant_multi_platform_whitelistv3&utm_relevant_index=13

不是正弦波  如果电流反馈没有问题的话,那基本就是控制算法了

示波器检测电感电流看波形慢慢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