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MODBUS RTU V3.0触摸屏通讯控制请教

楼主(2021-05-15):
帮一位煤矿同学搞一个使用威纶通型号为TK6070iH触摸屏,同一款使用MODBUS RTU V3.0通讯协议的启动器设备进行通讯控制。想用触摸屏控制启动器的启动、停止操作,还望各位坛友多多赐教,在此谢过了!所附资料为该该启动器通讯规约说明,有劳各位坛友多多指教。

楼主:
老T叔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有劳分享一下,多谢!@tyw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T叔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有劳分享一下,多谢!@tyw

网友B:
协议什么的不用管,找对寄存器地址就好了,难点在于你触摸屏软件的操作,命令语言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议什么的不用管,找对寄存器地址就好了,难点在于你触摸屏软件的操作,命令语言的设置。 ...

这个没问题的,触摸屏是好的正常使用中,怀疑自己厂家给的资料有问题,始终无法同装置链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没问题的,触摸屏是好的正常使用中,怀疑自己厂家给的资料有问题,始终无法同装置链接上! ...

通讯波特率正确的前提下,拿modbusscan软件挨个和寄存器通讯,通上一个就好了,就能对应上了,有的厂家确实手册讲的不明不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