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M芯片串口下载只能选UART1进行下载嘛

楼主(2021-05-15):
为什么我用其他串口都无法下载程序

网友A(点评):
这个是芯片BOOT定义的,不可改变,只能使用串口1

网友B(2022-07-20):
好像是固化的吧,这算是ISP操作呢

网友C:
你可以考虑用USB烧录的啊,USB烧录多方便呢

网友D:
正常可以用SWD烧录,或者是USB烧录

网友E:
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程序固化导致,而不是你想用那个就是那个

网友F:
他家的BootLoader写的是固定的串口1,没办法

网友G:
目前串口下载仅支持串口1.

网友H:
你用别的方式下载也是可以的,没必要非要用串口烧录的

网友I:
其他串口当然写不进去程序了啊,这个串口是固定好的

网友J:
用串口一正常,你要是想改变串口之类的,就自己写个boot就好了

网友K:
这个很正常啊,都是程序设定好的

网友L:
你选择其他烧录方式呗,都是比较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