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画PCB板思路

楼主(2021-05-16):
想学习画PCB板,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也不知道画板子的思路应该是怎么样的?希望有老铁能指点指点。

这个麻,基本上就是原理图 PCB图 很简单的

网友A:
简单的就跟小孩学画画一样的 一笔一划的描绘就好了

网友B:
先画原理图,然后再建一个PCB文件,原理图里面把元器件封装设置好,然后一键从原理图生成到PCB,再布线就可以了

网友C:
画PCB如同装修新家:先要有房屋构造图(原理图、结构图,并导成PCB文件、定好板框),再规划布局厨卫阳厅卧,按功能分区布局,别把马桶布置客厅,(电源、CPU、显示、按键电路等) ,按定好的布局拉线埋管水、电、气(按网络走线),最后再验收,不漏不破,无安全隐患(DRC校验)。通过后交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