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30能兼容STM32F030程序吗?怎么移植呢?

楼主(2021-05-16):
HC32F030能兼容STM32F030程序吗?LL库怎么移植呢?

网友A:
不能完全兼容吧

网友B:
不完全兼容,硬件引脚要改。库不一样。

网友C:
不完全兼容,需要修改一下的。

网友D:
一定需要修改的,不然不就是一个芯片了吗?

网友E:
楼主想什么呢?如果要是一样的话,不就是一个芯片了吗?

网友F:
看着差几个字,其实是不兼容的,只能说是类似一样的系列,华大都发展这么大了,不可能一直做兼容芯片的。

网友G(2021-07-07):

不兼容,换芯片最好不要想着代码兼容,重写代码是最好的选择,还能熟悉一个新的平台搜索
复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兼容,换芯片最好不要想着代码兼容,重写代码是最好的选择,还能熟悉一个新的平台搜索
复制
...

确实是,对个人来说,换个片子影响不大,还能多接触
对单位,痛点在成型的产品,周期等不起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确实是,对个人来说,换个片子影响不大,还能多接触
对单位,痛点在成型的产品,周期等不起啊。 ...

我就遇到这种情况,而且还不是一款,我换了三款了,换一个一个没货,我连续玩了好几个片子,每次都搞完了发现没货了,现在又换了一个,还好不急,因为芯片的交期还有几个月,够我开发了

网友I:
自主研发,软件,硬件完全不兼容,管脚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