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KF8的C例程?

楼主(2021-05-16):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KF8的C例程?

网友A:
请到官网下载https://chipon-ic.com/Product/kaifa/9925380f-368f-42f3-8f2d-0f1b2105f0f1?type=d2f35882-7c3c-482e-b147-02bb77e66acb
或者咨询代理商或者原厂FAE

网友B:
直接询问FAE会更好一些的。

网友C:
请问找过代理吗

网友D(2021-06-15):
我记得官网就有例程库的,所有芯片的例程都在库里面可以找到。

网友E:
这个太不错了,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