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 最新CUBEMX的HAL的SPI DMA发送接收(STM32F103)

楼主(2021-05-16):
用最新STM32 CubeMX 5.3.0构建生成的STM32F103C8 EWARM V8,生成代码过程卡住了,没有完成退出。
最后只能结束任务退出。代码生成后用IAR 8.32.1建立工程。想像中应该很简单调用HAL库接口就能用了。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hspi1,write_buf,rx_buf,256);
实际运行进入了异常中断HardFault_Handler。

最后把库接口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里面的回调接口注释掉,DMA启动中断也换成不用中断的HAL_DMA_Start才能用。
原库不用改就能用吗?

STM32 CubeMX 5.3.0工程文件

网友A:
难道发生堆栈溢出了?

楼主:
根据CMSIS 3.5.0版本,增加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hd.s,声明中断向量表,不会发生HardFault_Handler了。CubeMX不会自动生成吗?

楼主:
CubeMX升级到6.2.1,EWARM能选到 IAR 8.32版本,也能生成启动文件,之前有可能是没有生成完整,缺失文件。晚上再实际运行代码试试看。任务是用SPI从FLASH读取600K的数据,再用SPI写入另一个IC。

网友B(2023-02-04):
如何提高stm32  SPI 读写速度

网友C:
STM32 SPI从设备连续接收32位数据吗?

网友D:
stm32怎么退出spi的dma

网友E:
spi1的dma可以和usart3的dma一起用么

网友F:
stm32如何实现多台SPI通信

网友G:
stm32 SPI可以接多少个外设

网友H:
SPI 使用DMA方式如何来做

网友I:
stm32spi从模式无片选怎么接受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