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双管反激变压器MOS管发热

楼主:
小弟目前这个双管反激电源是140V-420V输入,48V(0.83A)和15V(0.33A)输出,电流峰值反馈型,1.5:100的电流互感器做电流采样,使用美磁铁镍钼磁芯做反激变换器,外径大概在23mm,设计出来初级175T(1.28mH),48V路73T,15V路23T。目前出现的问题是反激变压器温升很快且很大,室温能到100℃+,其中一个MOS管温升大概在50℃,另一个正常20℃。目前贴出了初级电流的波形,在不同输入电压下。对了 目前测试用的电阻做假负载,满载功率是40W,现在带载约40%。

1621048067(1).png (81.34 KB )

1621048020(1).jpg (107.83 KB )

1621047983(1).jpg (92.01 KB )

网友A(2021-05-16):
测没有测试DS的电压波形?这样才有可能看损耗

从你的电流波形单独看不出什么问题。

怀疑以下:
1,主电路设计PCB不合理
2,吸收电路设计问题
3,变压器的温升主要就是铜损和铁损,你的40%负载温升已经很高,看样子无法满足你满载的需求

另外,如果是靠自然冷却,散热上更是要留有充足的裕量

楼主:
这是其中低端MOS管的Vgs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没有测试DS的电压波形?这样才有可能看损耗

从你的电流波形单独看不出什么问题。

我把低端MOS管的Vgs波形放下面了,我这个拓扑用的双管的反激,初级没有吸收回路,我现在不太确定的是变压器自身选型与绕制参数不合理造成的发热,还是初级器件的某些参数引起的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臂MOS管出错的机率较高,不是良好的导通,Ron大了,检查驱动回路。

上下端用的MOS管都是IRFBC40A,Ron室温是1.2欧姆,结温100是小2欧姆,您说的驱动回路,是MOS管的选型问题还是栅极外接驱动回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电路贴出来,本坛有专家。双管反激中两管同时导通,导通电阻Ron较大的管,必定是发热较高的,因都用N ...

有些原因电路图不能放出来   我把可能需要分析的部分简单画了一下

楼主:
我把MOS管的栅极驱动画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确定哪一管发烧厳重。
绿线画掉(短路掉)的若不影响可保留,但阻值越大则驱动能力越差。
蓝色上臂的电 ...

MOS管是高端的在发热,其自举电容是根据栅极驱动器的官方给的算法算的,应该是容值够用

网友C:
磁芯变换器的比例是怎样的,这种大功率,还是加大散热片,加个大风扇,再看看
开关频率是多少
上面的老师给的,GS 接上电阻也试试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芯变换器的比例是怎样的,这种大功率,还是加大散热片,加个大风扇,再看看
开关频率是多少
上面 ...

频率是95K,48V那一路匝比是2.35,上面有提到,那个在GS之间跨接电阻,是为了减小寄生参数吧,这个阻值是怎么算出来的,这样就等于一个RC滤波了,会增加功耗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频率是95K,48V那一路匝比是2.35,上面有提到,那个在GS之间跨接电阻,是为了减小寄生参数吧,这个阻值是 ...

并且目前电路的应用场景,不适合加风扇,散热片都不是太好布置

网友D:
为什么不是双管正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举电容放电路径经过两个电阻共20欧姆,应评估是否降低,计算或仿真。
驱动芯片的HO要比LO慢一个短暂时 ...

大佬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  我明天再把自举这块的取值按照官方给的算法核对一下  测一下您说的几点点  看看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是双管正激呢?

反激更适合小功率,双管反激适合在小功率场合下高压转低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举电容放电路径经过两个电阻共20欧姆,应评估是否降低,计算或仿真。
驱动芯片的HO要比LO慢一个短暂时 ...

king老师,我把比较完整的电路图发到这里,您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原设计的还是新设计的。OUTB是让自举电容充电用的,还是其它的用途?两个连到MOS源极的10欧电阻,应短路 ...

我觉得OUTB应该是软开关,高端驱动的芯片是IR2113   OUTB用的是IR2117   我今天测量了一下波形   IR2117所驱动的MOS管Vds和Vgs   发现了有误导通的情况出现    而且是PWM控制器输出正常   IR2117输入波形正常  但是到了IR2117所驱动的MOS管Vgs就不对了  出现了尖峰  有约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原设计的还是新设计的。OUTB是让自举电容充电用的,还是其它的用途?两个连到MOS源极的10欧电阻,应短路 ...

King老师  我把波形放在回复里面了

楼主:
这是IR2117S驱动的MOS管Vds波形

楼主:
这是Vgs波形   可以看到有一个约2V的尖峰

网友E(2021-09-03):
引用 楼主:
king老师,我把比较完整的电路图发到这里,您看一下

采用半桥驱动芯片来驱动双管反激或者正激都是错误的设计,原因很简单,这类芯片,都有非常明确的死区,可以保证上下半桥不会有同时开通的时候,凡是芯片上下臂中间有个VS公共端的,应该是采用了典型的半桥驱动芯片,我知道你们选择的是双管输入逻辑同相的,然后指望同一输入电平可以同时输出高电平栅极驱动信号,但是很多驱动芯片会在内在芯片逻辑上阻止同时输出高电平的设计,所以这种情况,系统不可能会正常,换言之,内部哪怕只有死区控制,则上下高电平时间差,就会导致,栅极关断时间不一样,这种情况,会导致事实上关断时候,永远是一个管子在起作用,所有关断功耗,都由该管子承担,这就应该是导致一个管子远远比另外一个热的原因。这里不讨论开启是因为,开启电流很小,基本归零,所以开启功耗可以不讨论。
关于变压器很热,发现你采用的工作频率是90KHz,不知道你采用的什么磁芯,反激如果做这么频率,哪怕PC44的料,磁损都会非常大,热就变得很正常。看你电流波形没有弯曲上翘,所以这里完全可以排除变压器饱和什么的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自举电容放电路径经过两个电阻共20欧姆,应评估是否降低,计算或仿真。
驱动芯片的HO要比LO慢一个短暂时 ...

一个双管反激,这边属于落后的线路,已经接近淘汰了,居然还弄得那么神秘。
他这个方案,驱动方法本身就有问题。其实双管反激,最好做的就是变压器驱动,如果非要用芯片,那么必须选择那种独立2路供电2路输出的芯片,你可以理解为2个单路低边驱动芯片,至于上管驱动电源采用常规的浮栅驱动供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