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JFET和运放组成的跨阻放大器的疑问

楼主(2021-05-16):
相比于光电二极管+运放组成的跨阻放大电路,图中的光电二极管+JFET+运放组成的跨阻放大电路有啥优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6200的IB比较大是数十uA,加入JFET隨耦,使光电电流不致被运放吃光。

哦  明白了。谢谢!

网友B(2022-01-22):
说白了,以前的低偏置,高精度运放不便宜,这种方案是成本与性能的折中而已,现在用一个高精度低偏低失调调运放如CMOS运放解决。现在谁还要用这种方案。

网友C:
收到 ! 谢大神。我消化一下稍后讨论

网友D(2022-08-03):
现在一个低Ib的运放很便宜了,谁还这样用哦。

网友E:
king5555也屏蔽了?犯什么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