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求助关于四层板的中间层铺地问题

楼主(2021-05-16):
第一次设计四层PCB,发现一个问题,顶层和底层都能够正常铺地,铺地的时候,会自动与线路保持一定的间距,但是中间的两层却不行,成了一个整体,请问该如何操作,让它可以像顶层和底层那样,自动与线路保持一定的间距?
用的软件是Protel DXP。

网友A:
机械层没用, 最多用来做边框, 走线要添加中间层.

网友B:
规则设置问题,
先把规则设置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