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的CAN带离线自动恢复功能吗?若带,如何操作?

楼主(2021-05-16):
最近在用MM32的CAN功能,发现进入离线模式后无法自动恢复,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操作对还是没这个功能?

网友A:
这个还真的不知道,持续关注中。

网友B:
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关注一下。

网友C:
没遇到过,你找一下FAE呗

网友D:
离线后没法再上线了?

网友E:
寄存器配置是不带离线自恢复功能的 但是可以通过软件实现自恢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寄存器配置是不带离线自恢复功能的 但是可以通过软件实现自恢复
  1. if(CAN_GetFlagStatus(CAN1,CAN_STATUS_BS) != RESET)
  2. {
  3.         CAN_ResetMode_Cmd(CAN1, DISABLE);
  4. }

网友E:
23.5.7 出错管理
基于错误计数器的值,每个 CAN 控制器能够在三种错误状态之一中工作:错误激活、错误
认可或总线离线。如果错误计数器的值都在 0 ∼ 127 之间, CAN 控制器是错误激活的。此
时产生错误激活标志 (6 个显性位)。如果一个错误计数器的值在 128 ∼ 255 之间, CAN 控
制器是错误认可的。此时,在检测到错误前,产生认可错误标志 (6 个隐性位)。如果发送错
误计数器的值高于 255,则到达总线离线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自动置位复位请求, CAN
控制器对总线没有影响。总线离线状态只能在微控制器用命令‘复位请求 = 0’退出。这将
启动总线离线恢复定时器,发送错误计数器计数 128 个总线释放信号。计数结束后,两个
错误计数器都是 0,器件再次处于错误激活状态。

网友F:
这个应该不支持不,所谓的离线自动恢复应该是靠软件实现吧!

网友G:
CAN这个一定要会。

网友H(2021-06-21):
平时用CAN,只是通信就可以了。

但can貌似在汽车里用的多,如果这么想的话,应该有这个功能。

网友I(2022-07-18):
正好在找这方面的资料,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