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NB模块通信,NB的RXD接上拉电阻和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1-05-16):
参考数据手册推荐电路来的,不过没搞懂是什么意思
D2是肖特基二极管,作用是什么呢?NB模块RXD\TXD是3.0V电压域,MCU是3.3V供电,这么接二极管的是因为RXD和MCU的TXD电压不匹配,防止MCU的TXD电流倒灌到NB的RXD吗?
另外,VDD_EXT是NB的电源输出3.0V,接的这个20K上拉电阻到RXD目的是什么?是稳定通信的作用?
TXD与MCU的RXD串的1K电阻这种电阻是起到分压作用吗,防止电压突然升高,保护引脚?
求大神们解答!谢谢!

网友A:
1. D2和20K的电阻一起,起电平转换作用,肖特基的压降在0.2-0.3V左右,PA2_TX为低电平时NB的RXD为0.3V,PA2_TX为高电平时二极管截止,NB的RXD为VDD_EXT
2. 1K电阻是起保护的作用,分压谈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D2和20K的电阻一起,起电平转换作用,肖特基的压降在0.2-0.3V左右,PA2_TX为低电平时NB的RXD为0.3V,PA2 ...

谢谢,能否再问一下
1、PA2_TX为低电平时,这会二极管导通,RXD到PA2_TX有0.3V二极管的压降,但为什么NB的RXD为0.3V呢?
2、能否再解释一下1k电阻是如何起到保护作用的呢?
电路学的不好,问的可能有点小白,麻烦再给解答一下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D2和20K的电阻一起,起电平转换作用,肖特基的压降在0.2-0.3V左右,PA2_TX为低电平时NB的RXD为0.3V,PA2 ...

还有就是,D2和20K电阻除了电评转换之外的话,有没有说这个二极管可以起到防止MCU电流倒灌到NB里的作用呢?因为MCU是3.3V,NB供电是3.6V但是这几个NB的脚貌似是3.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