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rueStudio 烧写 stm32 工程 提示 Verify failed,现在束手无策

楼主(2021-05-16):
TrueStudio 烧写 stm32 工程 提示 Verify failed,现在束手无策,

编译无问题,Debug烧到stm32103c8t6,以前都正常,烧一个别的小工程也正常,
就是这次烧GRBL就翻车了,基本确定是代码或工程设置有问题,但不知问题出在哪
现在感觉束手无策……

Downloading 888 bytes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address 0x0800FD90 - Verify failed
Downloading 8 bytes @ address 0x08010108 - Verify failed
Downloading 4 bytes @ address 0x08010110 - Verify failed
Downloading 4 bytes @ address 0x08010114 - Verify failed
Downloading 1000 bytes @ address 0x08010118 - Verify failed
Downloading 896 bytes @ address 0x08010500 - Verify failed

芯片是stm32103c8t6,我把它改成stm32103XB来用了,因为个修改完GRBL之后,
添加了一些功能后,体积超标了。XB和C8听说用的是同一个晶元,以前都试过,能成功仿真,
就这次翻车……。

网友A:
以前能行有可能偶然性的,理论上是不行的。

也许是偶然的吧, 以前用MDK编译一个工程,超64K了,于是选XB,烧到C8T6上面,能成功烧录,功能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