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多层板绝缘强度

楼主(2021-05-16):
(无正文)

网友A:
12KV估计是直流测试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KV估计是直流测试条件。

标准里面直流和交流峰值是等价的,这两个差别也就是1.414的差别,不至于这么大,当然标准里面的描述是50HZ,现在我这边的电压频率是2M,有这方面的怀疑,但是没有见到相关的标准

网友B:
开槽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哪里击穿烧焦了?开槽开好看的?

图中电阻焊盘中间的位置,背面是一根走线,是背面走线和两个焊盘之间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槽的问题?

图中电阻焊盘中间的位置,背面是一根走线,是背面走线和两个焊盘之间击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电阻焊盘中间的位置,背面是一根走线,是背面走线和两个焊盘之间击穿了 ...

2M频率不能忽略分布电容引起的电流,电阻阻值很大,功率超限过热烧了PCB,连锁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2M频率不能忽略分布电容引起的电流,电阻阻值很大,功率超限过热烧了PCB,连锁反应。 ...

这个角度感觉有道理,确实从板材的绝缘强度上分析,无法解释

网友D:
虽未击穿,但是电晕放电,时间长了就击穿了。改变走线拉开距离,或者该部位涂胶,胶要厚,及电阻底下也要涂上。

楼主:
查了一下相关资料GB/T16935.4 ,终于有了理论的支撑,击穿场强会随着频率的增加,逐渐下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相关资料GB/T16935.4 ,终于有了理论的支撑,击穿场强会随着频率的增加,逐渐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