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有奖)ABLIC助你成大神第一期,分享最打动你的汽车电子知识

楼主(2021-05-17):
#有奖活动#
小伙伴们,
不知不觉ABLIC技术社区已经在二姨家上线3个月了。

在这短短的3个月中,我们不仅学到了很多汽车电子知识,还领略到ABLIC非常多的优质产品和参考设计...

为了感谢童鞋们的支持,ABLIC特意联合21ic为大家带来了3期学习领打赏的惊喜福利~
阅览资料涨知识的同时,还能领取论坛打赏,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第一期活动参与规则如下:

活动时间: 5月17日-6月16日

活动参与步骤:
第一步:进入ABLIC汽车技术社区学习

第二步:
在本帖留言分享所学。字数超过30字即有机会获得10元打赏
活动结束后,将挑选30位优质分享用户发放奖励哦~

好活动 必须参加
虽然不太感冒 参与一下吧
好活动 必须参加

网友A:
ABLIC IC在车载方面的性能是不错的,是行业中的翘楚,价格也很好。

网友B: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为了支持国产的芯片 必要要参加一下

网友C:
曾经去大厂做过一段时间汽车电子  不算太熟悉这块

网友D:
S-19246 是具有 10V 输入/ 12V 额定值的高耐压二次电源。高的工作电压设定能有效提高电路设计的灵活性。S-19246 具备软启动功能,该功能可逐渐提高输出电压,以抑制输出电压的突然变化。该功能通过抑制过大的冲击电流或输出电压过冲来确保设备安全启动。

网友:
S-57GD S系列霍尔传感器备有薄型的 (t0.80 mm (最大值)) TSOT-23-3S和超薄型的 (t0.50 mm (最大值)) HSNT-6(2025) 封装,可实现独具匠心的设备设计。具备高精度磁特性,有助于机械设备准确的工作,具备适宜车载品质的生产体系,可用于追求高品质的设备,内置有反向连接保护电路和输出电流限制电路,可提高设备的安全设计。

网友E:
   S-8235A系列车载用充电芯片,可适用于3节 ~ 5节电池的串联连接,还可通过级联连接来保护6节以上的串联锂离子可充电电池组,S-8235A系列可进行自测试来确认过充电检测工作。
   现在的车辆趋势就是电动车,电池无疑就是重中之重了,ABLIC推出的这个系列就是为了电池所生,其中的二次电池保护系统是我最看重的,电池的充放电保护和检测大大的保护电池的应用和开发。

网友F:
做为目前以及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非常火的行业---汽车电子领域来讲,ABLTC品牌的汽车专用IC其市场前景还是非常看好的。在种类繁杂的汽车IC当中,本人比较感兴趣的是S-191XX系列电压比较器。这一系列的专用电压比较器的工作电源电压非常接近于手持式设备的供电电压,如果可以的话,本人想尝试将其用到手持式电子测量设备当中,例如手持式瓦斯检测仪、手持式风速仪等。同时希望这个牌子的各类IC,能适时推出免费试用活动,提高知名度的同时也彰显其内在品质。

网友G:
S-35190AH系列是超低消耗电流,宽工作电压范围,可在105C环境下工作,计时消耗电流只有0.25微安,大大低于竞争对手的
电流消耗,可以极大的改善电池持续时间。

网友:
我们是做车载摄像头的,因为结构板框限制原因,电源IC只能用那种DFN小封装尺寸的,ABLIC家的IC我们用的最多的是电压检测器

网友H:
通过检测电流的大小来确定其天线是否正常工作,这在一定的应用场合中非常有用,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I:
      随着汽车对安全性有更高的需求,每辆汽车中安装的车载摄像机的数量正在增加。因为对提高汽车安全性的车载摄像头的需求非常严格,设计人员必须克服的挑战之一是在相同或更小的外壳尺寸中实现更高像素分辨率(从 VGA 到 1M - 2Mpx)。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ABLIC介绍了一种解决方案 - “车载摄像头必不可少的电源 IC 小型化”。采用业界最小型封装的 DC-DC 控制器,LDO 稳压器以及有助于减少器件数量的复位 IC,它们支援车载摄像头的小型化和高功能化。减少了 DC-DC 控制器的总空间,实现了单一 IC 检测各种连接异常。

网友J:
S-57K1 A系列是采用CMOS技术开发的工作温度125°C ,高耐压 ,高速交变检测型的霍尔效应IC,它可通过检测磁束密度的强弱以及极性变化,使输出电压发生变化。通过与磁石的组合,可对各种设备的翻转进行检测。本IC内置反向连接保护电路和输出电流限制电路。由于采用了小型的SOT-23-3封装,因此可高密度安装。本IC因具备高精度磁特性,故与磁石组合的工作偏差可变少。

网友K:
电动汽车以及智能物联的应用, 很可能成为继智能手机后的新一波浪潮,
相关行业前景极其乐观, 像ABLIC这种智能先行者,凭借优势技术的全线产品,加之行业积累,
必会给新一波浪潮的到来推上一大把。

网友L:
ABLIC里面内容十分丰富,可以学习到比较全面的汽车电子相关的知识,元器件选型和应用都有十分详细的介绍,方便广大工程师在相关项目中选择合适自己的方案,十分感谢21和ABLIC为我们提供如此方便快捷的平台。

网友M:
学习了各产品,重点看的是看门狗和RTC,发现有一些可以在现在工作中触类旁通的部分
感谢提供学习资料

网友N:
从硬件结构上来看,车载摄像头的主要组成包括镜头、CMOS 图像传感器、DSP 数字处理芯片等,整体部件通过模组组装而成。车载摄像头获取图像信息的前端,借由镜头采集图像后,摄像头内的感光组件电路及控制组件对图像进行处理并转化为电脑能处理的数字信号,随后图像信息在视觉处理芯片上通过算法进行处理,提取有效信息后进入决策层用于决策判断,从而感知与判断车辆周边的路况情况。其具有目标识别能力,应用图像识别技术让自动驾驶汽车能够精准分辨出驾驶过程中的行人、车辆、交通标志和障碍物,目前主要应用在360全景影像、前向碰撞预警、车道偏移报警和行人检测等ADAS功能中。业内人士均了解,一个完整的摄像头中,摄像头芯片不可或缺,而由于需求提升,目前这一领域的部分型号产品正面临紧张的局面。
日前,观察君在与一位业内人士沟通时,对方直言,目前车载摄像头芯片中,前装960P、1080P车载摄像头芯片较为紧张,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车载厂商的需求提升。细细观察可以看到一个现象,4月份开始,受海外疫情影响,车载镜头厂舜宇光学延迟发货,车载镜头产品下滑达44.4%;而5、6月份同一原因,出货同比也依然下降,7—9月份由于海外疫情减少,其出货量同比上升。当然造成这一因素的原因虽然说与疫情有关,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主要还是需求导致,其实针对这一点或许从安森美2020年第二季度业绩文稿中找到一些信息。
观察君在查看车载芯片龙头企业安森美最新业绩文稿时发现,安森美曾透露,“开始看到欧美汽车需求复苏的迹象,而中国和亚洲的需求依然健康,同时其补充道,尽管疫情的大流行给产业造成了破坏,但我们看到电动汽车、ADAS的关键战略举措正在加速发展。”

网友O:
电动汽车在从怠速熄火状态的启动辅助需要大电流时、节能制动时的再生能源转换成电能并蓄电时、或者是缓和紧急制动的电压下降时等都会使用 EDLC。几乎所有的器械均采用多个串联连接 EDLC 来实现高压化,但若各节电池的电压不均衡,则会导致劣化,此时就需要控制各节电池的电量均衡。

网友P:
S-19246系列-车载用电压稳压器采用高散热的 TO-252-5S 封装,可轻松允许高达 2A 的电流通温,使用 LDO 进行 2A 级输出电流时,可以间歇运行的通信可抑制热量的产生。

网友B:
马达传统系统、车门、车窗、空气囊等都有一个智能控制元件,它都需要来固化程序。ABLIC的品质保证关键在两点:一个是制造的产品保证品质,再一个是靠测试系统来保证品质。

网友Q:
S-35710M A系列便利型定时器是适用于相对时间的时间管理、低消耗电流的CMOS定时器IC。适用于各种系统休眠期间中的时间管理。
S-35710M对定时器值和写入内部寄存器的值进行比较,当值一致时则输出中断信号。
S-35710M的定时器为24位的二进制递增计数器。
因用户可通过2线串行接口来自由地设置内部寄存器的数据值。故可自由地设置发生中断信号为止的时间。
S-35710M内置了水晶振子,因而不需要进行IC与水晶振子的匹配测试。另外,也可减少外接元器件的数量。

网友R:
学习咯
艾普凌科ablic就是以前的精工,车载用IC通过石英表用CMOS IC开发而培育的低耗电流技术与高精度技术。以国内车载市场首位份额的EEPROM为首,不断推出高品质的产品阵容。
电源管理IC由石英表用CMOS IC开发派生出的超低耗电流·超低压运转、通过激光微调的高精度检测、超小轻薄型包装为优势的产品群。ABLIC车载用霍尔效应IC的新产品阵容采用全球最薄的0.5mm HSNT-6(2025)封装,,空调、导航系统和其他模块的调节拨盘可以设计得更薄更小,提高可操作性,轻松实现电动车窗电机更薄的设计。
尽管这些产品采用超薄封装,但引脚从封装的侧面突出,可通过自动外观检查,以确认引脚已正确焊接到电路板上。此外还提供TSOT-23-3S封装可作选择。
ABLIC从前身精工电子(SII)在手表制造工艺中培育的低消耗电流技术(Zero Standby)和高精度技术(Zero Error),提供可满足客户和社会需求的汽车电子设备用IC。

早年已获得面向汽车行业的质量管理体系规格的IATF16949认证,汽车电子设备用IC是按照IATF16949体系的规格来进行产品开发。

网友S:
随着汽车对安全性有更高的需求,每辆汽车中安装的车载摄像机的数量正在增加。因为对提高汽车安全性的车载摄像头的需求非常严格,设计人员必须克服的挑战之一是在相同或更小的外壳尺寸中实现更高像素分辨率(从 VGA 到 1M - 2Mpx)

网友T:
S-19516 / 7 和 S-19519 系列

  -配备能够处理 500mA 的 LDO 稳压器。提供大电流,亦解决了 DC-DC 转换器所衍生的噪音和外部零件數量之类的问题。
  -集成看门狗定时器(WDT)和复位(VD)功能有助简化电路设计。

确实有 汽车的应用的新特色

网友U:
ABLIC公司S-19516 / 7 和 S-19519 系列车载MCU的电源IC,配备能够处理 500mA 的 LDO 稳压器。提供大电流之余,亦解决了 DC-DC 转换器所衍生的噪音和外部零件数量之类的问题。集成看门狗定时器(WDT)和复位(VD)功能有助简化电路设计,实现了 3.0μA 典型值*的超低耗电流,这对于减少暗电流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V:
自动驾驶智能汽车摄像头是必不可少的,如何越来越好的发挥摄像头的作用?一直在升级,天天去实践,我感觉国产的越来越有希望

网友W:
看了车载摄像头的复位IC芯片,封装1.2 x 1.6mm,这封装真的很小,超低功耗270nA。功能也是很重要的,可以检测各种故障,开路、短路故障,还能设置故障检测周期。对于UDS检测DTC有参考意义,减轻MCU的代码压力。

网友X:
车规级的电池BMS芯片,最大支持6节电池的平衡充电,学习一下方案资源,做移动电源的时候可以采用这类芯片,目前市场做便携电源的比较多

网友Y:
电池保护对被保护的电池的容量参数有要求吗,比如电池的电压和充放电流

网友Z:
ABLIC的S-19246系列车载用电压稳压器使用高输出电流 LDO 作为 V2X 和 TCU 通信模块的电源,提供 10V 输入/ 12V 额定值,即使为二次电源 IC。较高的工作电压设定能有效提高电路设计的灵活性。S-19246 具备软启动功能,该功能可逐渐提高输出电压,以抑制输出电压的突然变化,该功能通过抑制过大的冲击电流或输出电压过冲来确保设备安全启动。

网友AA:
S-19902/3系列-36V、同步整流DC-DC,是专门为车载摄像头供电的电源芯片,封装非常小HSNT-6 (2.46mm x1.96mm),无需外接大电容,且工作温度范围宽,非常适用于空间要求紧凑产品上。

网友AB:
ABLIC的车载IC做的真好,低电流消耗技术和高精度技术的不断研究必将能够成为车载IC的领军,高品质汽车电子设备IC肯定能拥有更广大的市场。

网友AC:
从ablic上线以来就一直关注,我本身也是做汽车ic领域的,ablic的产品和设计方案多很详细,但是更新频率有点低,希望以后能多一些技术内容和优质产品的更新

网友AD:
S-19315 / 6 系列实现了全球最低(*)的 2.0μA 典型值(S-19316 系列典型值为 2.2μA)的低自耗电流,这也是降低 ECU 待机电流的理想选择。此外,45V 高耐压的 SENSE 引脚可以直接连接至 12V 电池以进行电压监視。

网友AE:
 随着汽车的电子化, IoT物联网社会的加速实现, 模拟半导体在未来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历经多年铸就而成的低功耗、低工作电压、超小型封装技术,比如锂离子电池保护IC和车载存储器等, 世界市场份额的产品也不胜枚举, 品质水平得到了世界各地客户的高度评价。

网友AF:
车载IC涉及到线性稳压器,电压检测器,看门狗定时器,串行EEPROM,DC-DC控制器,天线诊断IC,电池保护IC,EDLC保护,磁性传感器IC,便利型定时器,实时时钟,CMOS运算放大器,范围非常广,缺一不可,一起组成了车载IC。

网友AG:
ABLIC一直以低电流消耗技术和高精度技术为目标,提供满足客户和社会需求的高品质汽车电子设备IC。而EEPROM在日本汽车市场也已占有最大份额。有超过20年在环球车载市场经验,广泛使用在不同应用领域上。

网友AH:
      ABLIC研发的S-19914/19915系列是使用高耐压CMOS工艺技术开发的降压型DC-DC控制器,具有−40°C ~ +125°C极宽的工作温度范围;91%的工作效率;1A的输出电流;4.0 V ~ 36.0 V宽输入电压;热敏关闭功能、过载电流保护功能、短路保护功能等等各项优异的性能使其在汽车工业以及一些环境比较苛刻的工业控制领域都有着宽广的应用空间。

网友AI:
了解下ABLIC,专注车领域的产品,看了下S-19914/5系列低EMI降压开关稳压器,是一款低EMI降压开关稳压器,内置扩频时钟生成电路,可减少集成电路产生的传导噪音和辐射噪音,有助于缩小摄像头模块的尺寸,并能满足当前汽车设备的市场需求。

网友AJ:
日本企业符合AEC-Q100, PPAP, IATF16949 认证,车规级芯片和产品解决方案,需要过相应的认证,会比较有市场开拓前景,主要还是面向前端的市场。

网友AK:
“汽车摄像头的理想IC”没想到摄像头模块DC-DC控制器和LDO稳压器不仅体积小巧,还具体具有电流监控功能,能有效防止反向电流,可以支持36V电源输入,适用范围广,耐温性强可以在工作温度125°C 下工作。

网友AL:
对于一个LDO来说,2A的输出电流确实是无与伦比的,而ABLIC的S-19246系列确实达到了这一要求。输入电压1V-6V,输出电压2.5V-10V,采用高散热的 TO-252-5S 封装,可轻松允许高达 2A 的电流通温。这么大的电流,是完美的汽车通讯模块的电源选项。因爲 V2X 或 TCU 这些模块的电流要求會随接收环境而变化,LDO S-19246 系列擁有 2A 输出电流,是通信模块的理想电源。当需要 2A 级输出时,通常会选择 DC / DC 转换器。但是,DC-DC 转换器亦会带来不同的缺点,如所需的线圈和其他外部组件会增加安装面积,并会产生噪音,影响通信。因 LDO 是连续性操作而不是间歇操作,所以它可以解决这些通信模块的缺点。

网友AM:
电量平衡, 过充电保护IC-----S-19190系列IC,用于车载用EDLC保护。
S-19190系列是内置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延迟电路的带电量均衡功能的电压监视用IC,SOT-23-6封装。
过冲检测电压精度:±12mV (2.0 ~ 4.6V)

网友AN:
断线诊断通常是两根线,包括供电线和地线。通过负载实际的电压和电流大小来判断。主要是针对负载电流进行诊断,但也会看输出电压,防止输出对电压端短路。断线信号可直接输出模拟信号。

网友AO:
S-19912/19913系列是使用高耐压CMOS工艺技术开发的降压型DC-DC控制器。最大工作电压高达36 VFB端子电压维持±1.5%的高精度。内置扩频时钟发生电路,可减少PWM工作时的传导噪声和放射噪声。采用小型的HSNT-8(2023)等适于高密度安装的封装,为设备的小型化做出贡献。可以通过选项选择PWM控制  (S-19912系列) PWM / PFM切换控制  (S-19913系列)S-19913系列在重负载时通过PWM控制工作,负载减轻时自动切换为PFM控制工作,实现了应对设备状态的高效率工作。此外,通过本公司独有的PWM / PFM切换技术,可以减小PFM控制时VOUT中发生的纹波电压。S-19912/19913系列内置有同步整流电路,与以往的降压型DC-DC控制器相比,更易实现高效率化。还内置有保护IC或线圈免受过大负载电流损坏的过载电流保护电路、防止因发热导致IC受损的热敏关闭电路。

网友AP:
感谢ABLIC联合21ic为大家带来了连续多期学习班,从汽车的安全、电池、电源、摄像头------授予我们全新的系统知识,并且还有打赏福利、真是受益匪浅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