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ANO] 取得Flash size

楼主(2021-05-17):
有方法能以代碼訪問芯片,取得其Flash size嗎?例如: NANO100-SE3BN (E:代表Flash size = 128k)

如何以代碼取得 NANO100-SE3BN Flash size?

网友A:
需要吗?
用什么芯片难道不知道FLASH SIZE吗?

网友B(2021-09-13):
flash  大小    可以去读PID,然后从设备型号里判断flash大小

网友C:
看DATASHEET,上面有存储容量
读PAD,对照型号,确认容量

网友D:
PID的说明里应该有介绍。

网友E:
需要芯片吗

网友F:
读芯片ID啊,不同型号的flash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