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76E616看门狗复位参考程序

楼主(2021-05-17):
请问N76E616看门狗复位参考程序在哪里有?怎么应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东西,看看规格书就能弄懂了吧

网友B(2021-10-25):
看门狗定时器,可用作复位或定时中断,在config里设置。

网友C:
建议楼主多看看规格书把

网友D:
还是多看看规格书吧,在规格书里面写的也是很清晰的,不用这么费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