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USBD_Mass_Storage_SD例程在M483KG开发板上无法识别出U盘

楼主(2021-05-17):
该例程非常不稳定,有的时候可以正确虚拟成U盘,但大多时候导致电脑卡爆,无法正常识别。

网友A(2022-11-23):
是虚拟U盘的demo吗?

网友B:
还能识别,还能卡爆,那可能就是例程的问题了吧

网友C:
电脑如果不接入这个外设,电脑不会卡顿?

网友D:
你可以看看任务管理器,看看是什么抢占了进程

网友E:
你是接入这个U盘之后,进行了什么操作吗?

网友F:
按理来说不会的啊,就一个虚拟U盘而已

网友G:
是不是你数据线的事儿啊?有的时候,数据线有可能会这样

网友H:
你接入的是USB3.0还是USB2.0的啊?

网友I:
例程你做了什么修改吗?

网友J:
感觉像需要一个驱动一样,不然设备有些时候枚举不正确呢,建议再多看看资料,看看是不是需要个驱动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