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PWM中的DutyCycle可以用小數嗎?

楼主(2021-05-17):
請問一下
NC220的PWM 中的 DutyCycle
文件是說可以設定為0 ~ 100(估計是整數),
請問,可以使用float嗎?

NUC200Series_BSP_CMSIS_v3.00.005
中,有一個Function 定義如下:
uint32_t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uint32_t u32Frequency,
                                 uint32_t u32DutyCycle)
其中的有一行是:

*((__IO uint32_t *)((((uint32_t) & ((pwm)->CMR0)) + u32ChannelNum * 12))) = u32DutyCycle * (u16CNR + 1) / 100 - 1;

這好像是整數的計算,
因為我想要提高解析度。
請問,可以改成Float 嗎,
或是有其它的控制方法嗎?

网友A:
硬件寄存器的值只有整数,哪来的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