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电机驱动扩展板PCB剧烈毛刺问题

楼主(2021-05-17):
第一次做PCB,为了做PCB而不是学工具,所以选择了简单的立创EDA。
工程(可网页打开):https://oshwhub.com/loser_V2.0/zi-zhi-dian-ji-qu-dong-banv2
PCB图(可网页打开):https://lceda.cn/editor#id=|d6a1ad342f054f659729f64174a1949a|0ad7ed9c4953472cbd247929a4c191c3
发现带上电机后毛刺很大,包括传到单片机3.3V也有很大毛刺,电机断开毛刺就消失了(注意,PWM继续工作,仅断开电机连线)。量Ia\Ib\Ic三相电流毛刺也很大,感觉就是整个都是糊的。也可能是示波器测量问题,我测量使用的板子的地。

额外问题:像EG2104这种驱动芯片的地应该接功率地,还是接在5V、3.3V的低压电的地?然后功率地与低压地单点连接。

网友A:
示波器探头接地弹簧了解一下。
我觉得驱动芯片的地应靠近单片机,否则地线受大电流干扰会使输入信号变化。
我做了个航模电机驱动板,可参考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302023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