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F403A的CAN2能否将PB12配置为CAN2_RX,然后,PB6配置为CAN2_TX?

楼主(2021-05-17):
F403A的CAN2能否将PB12配置为CAN2_RX,然后,PB6配置为CAN2_TX?

st的是可以的,顺便能发下如何配置吗?

网友A:
ST103/105/107也不可以吧,因为是他AFIO设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103/105/107也不可以吧,因为是他AFIO设计的问题。

我原本是F40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103/105/107也不可以吧,因为是他AFIO设计的问题。

也就是说at不可以这样配置是吗?

@muyichuan2012 :好的,谢谢
可以的,PB13此时可以作为普通GPIO或输入模式使用,但不要配置为AF PP给其他外设用。
@muyichuan2012 :明白了。那么再问下,如果我CAN2重映像为PB12/13,可不可以只配置PB12为CAN_RX,而PB13另作他用?
是的 ,AT32前期型号为了和ST103兼容,也是不能按您说的配置。 后期的型号,比如AT32F421,425,435等等都可以这样配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at不可以这样配置是吗?

如果我CAN2重映像为PB12/13,可不可以只配置PB12为CAN_RX,而PB13另作他用?
除非你使用CAN测试模式中的静默模式,不然不用TX脚PB13的话,CAN通讯会出问题。

网友A:
楼上正解,配置为静默模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