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这个电源中这个SS34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5-17):
请问这个电源中这个SS34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你可以把它去掉看看。

网友A:
BUCK电路了解一下

网友B:
续流二极管

网友C:
错不了,就是续流的作用

网友D:
基本电源结构了解一下,buck,boost啥的

网友E:
导通时,没有起到起到作用,截止时,起到续流作用

网友F:
续流二极管。必备品。

网友G:
续流二极管一般用肖特基的

网友H:
SS34是肖特基二极管,在DCDC电路中主要起续流作用,看看DCDC的拓扑结构就知道了。

网友I:
非同步BUCK电路了解 下,在同步BUCK电路中,下管是一个MOSFET管,在非同步电路中,下管就是一个二极管,简化了电路结构,降低了电路转换效率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