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103VE, SWD脚怎么设置成GPIO?

楼主(2021-05-17):
修改GPIOA->CRH,可以把SWDIO搞成GPIO,但 是SWD仍然不行,求助

网友A:
直接按照官方的例程来走比较好一些了。

网友B:
这个型号的芯片我没有用过的,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C:
基本上跟STM32操作一样的

网友D:
去技术群问问厂家的大佬

网友E(2021-06-19):
你这是资源用的有多紧张?一丝一毫都不放过啊

网友B:
将SWD功能关闭,就可以使用了。有一条语句的指令,忘记是什么了。

网友A:
你使用STM32的例程是否可以呢?

网友F:
按照STM32的方式进行设置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