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将一个对地为2V的电压转换为A-B=2V?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5-17):
1 要明确下 是单纯的2V 变2V 而不是0-2V?0-2V 有点复杂
2 如果是单纯的2V 只有2种状态 0 或者是2V 那么 搞个隔离电源 LDO adj 输出2V ;输入端三极管驱动光耦 开关得到0 2V

网友B:
利用 自举电路,先将 2V 信号 斩波 变成 0~2V 脉冲,经过 电容隔离,二极管整流、续流,向安装在 A点、B点的电容充电,充放电平衡后,应该可以在 A、B间得到转移过来的大约2V压差。

网友C:
差分放大器把GND和VO引出就差不多啊.

网友D:
先产生一个电流如10MA的恒流,经过OC输出,在集电极串一个200欧的电阻,测电阻二端就是2V,测量工具的输入阻抗远大于200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要明确下 是单纯的2V 变2V 而不是0-2V?0-2V 有点复杂
2 如果是单纯的2V 只有2种状态 0 或者是2V 那么 搞 ...

不是固定的2V,实际上是想输出0-5V之间的任意值,精度不需要太准差个10MV,20MV都没关系,所以想了一下感觉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放大器把GND和VO引出就差不多啊.

那相当于B点接GND了,我要的不是这个效果,这个2V信号只在AB之间可以测试,与电路中的GND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产生一个电流如10MA的恒流,经过OC输出,在集电极串一个200欧的电阻,测电阻二端就是2V,测量工具的输入 ...

恒流源可以,实际上我大概需要24路左右的电压,每路电压大概相差0.1V,我打算从1V,做到3.4V,大概需要搭24路的恒流源吧?准备用运放搭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 自举电路,先将 2V 信号 斩波 变成 0~2V 脉冲,经过 电容隔离,二极管整流、续流,向安装在 A点、B点 ...

实际上我需要大概24路电压,这样做比较麻烦吧,看了楼下的提醒,利用恒流源搭建24路,不知道是否可行,精度要求10MV,20MV都不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恒流源可以,实际上我大概需要24路左右的电压,每路电压大概相差0.1V,我打算从1V,做到3.4V,大概需要搭 ...

做成镜向电流源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相当于B点接GND了,我要的不是这个效果,这个2V信号只在AB之间可以测试,与电路中的GND无关。 ...

B并不是GND.
A=Vi1
B=Vi2
假如运放是+12V\-12V供电,那么图中R3下面的电压一般可以接到+10V到-10之间,不过考虑到VO,这个范围会小一些.

网友E:
设被测电压为x,基准电压x0,A+x+x0,B+x0,A-B=x

楼主:
引用 网友C:
B并不是GND.
A=Vi1
B=Vi2

不是,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这个B的参考点与系统GND无关,如果按照你的说法,是不是相当于V0相当于A,R3下面相当于B,VI1与VI2 对于运放相当于2V,这样B对GND相当于2V.此时输出V0对GND相当于4V,这样的分析应该没错吧。
实际上我想要得到的效果类似隔离电源,输入电源与输出电源完全独立,类似B1515S,输入5V,输出的5V与这个系统完全独立,之前提到的恒流源也不行,与系统之间不独立。

楼主:
我可能没表达清楚,实际上我需要的大概1V-3.4V,24路电压每路电压相差0.1V,互相独立。
之前的恒流源做法应该是行不通的。

现在我的想法是,每路都用隔离电源来做,先得到一个独立的5V电源,然后通过REF5025得到一个2.5V基准,在通过运放得到相应的电压。应该是能得到我要的效果,就是成本比较高,需要24个隔离电源,以及24个REF5025。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被测电压为x,基准电压x0,A+x+x0,B+x0,A-B=x

我可能没表达清楚,实际上我需要的大概1V-3.4V,24路电压每路电压相差0.1V,互相独立。

现在我的想法是,每路都用隔离电源来做,先得到一个独立的5V电源,然后通过REF5025得到一个2.5V基准,在通过运放得到相应的电压。应该是能得到我要的效果,就是成本比较高,需要24个隔离电源,以及24个REF5025。

这样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没表达清楚,实际上我需要的大概1V-3.4V,24路电压每路电压相差0.1V,互相独立。

理解为分24段的1V-3.4V电压输出,彼此间相互隔离,精度要求不高,考虑一下线性光耦,应该比REF5025便宜很多

网友F:
楼主是想生成隔离的2V,这个2V跟原来的地类似与悬空,不在原来的地的参考电压体系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想生成隔离的2V,这个2V跟原来的地类似与悬空,不在原来的地的参考电压体系里面 ...

是的,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用隔离电源来做。

网友A:
线性光耦 输入2V 得到隔离的输出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