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做一次加法和乘法运算各自需要多长时间怎么计算?

楼主(2021-05-17):
使用STM32F1单片机做矩阵的加法和乘法计算,想估计一下做一次加法和乘法运算需要的时间,这个时间和单片机的系统时钟,晶振,数据类型有关嘛?要怎么进行计算,不使用示波器看波形的办法,恳请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debug可以看到代码运行时间,和主频,数据类型肯定是有关的,做四则运算就是在执行指令,时钟越快,指令运行越快,数据越大。需要执行的指令越多,时间就越长。

网友B:
可以用开个定时器计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