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使用st-link keil下载和调试华大单片机的教程

楼主(2021-05-17):
使用st-link+keil下载和调试华大单片机的教程

首先说明一下,手里只有M0和M4内核的芯片,也就只测试了这两种,但是理论上讲这个方法是通用的

楼主:
一、下载支持包
从华大官网找到你芯片资料页,下载DDL库压缩包和IDE支持包,也就是这两个压缩包。
分别解压,双击IDE支持包里面的MDK_IDE目录的支持包安装。

楼主:
二、添加flash模型
1,复制文件
打开DDL库文件夹,找到mcu\MDK\config路径里的FLM后缀的文件,复制到你的keil安装目录的ARM\Flash文件夹。

楼主:
2,配置工程
打开DDL库文件夹,打开任意一个example目录里的工程,这里我选的第一个example\adc\adc_cont_irq_sw\MDK

点魔术棒配置工程

楼主:
找到Debug选项卡,选择你使用的调试器,我这里是ST-Link,然后点Settings进行设置

楼主:
切换到Flash Download选项卡,点Add添加

楼主:
就可看到刚才复制的文件了,点击添加即可

楼主:
再之后,就可以愉快的进行下载和调试了

网友A:
竟然可以这么做,太棒了

网友B:
STLINK调试华大的MCU,稳定吗?

网友C:
正准备用 来做产品,刚好用上。

网友D:
很详细的开发板资料

网友E: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网友F: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G:
很多人需要这种图文并茂的科普

网友H:
据说现在不使用stlink下载了,都出了自己的下载器了,st-link对华大的支持现在不是很好了

网友I:
为楼主的大胆探索精神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