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H743的SD作为U盘读取问题,电脑一直检测不到设备

楼主(2021-05-17):
stm32h743,usb otg id端口悬空,如何配置才能作为从设备让电脑用type-c识别,是将GUSBCFG的FDMOD置为1么,仿真的时候怎么观察不到这个寄存器的变化,程序明明置为1了,寄存器数据没有变化(用了另一块阿波罗的板子,可以检测到设备,但是仿真同样看不到寄存器数据变)

网友A:
首先你保证硬件线路没问题,比方传统USB接口与type C的连接,

ST官方有个应用笔记AN5225有相关介绍。

H7的Cube库有相关应用,可以先基于例程验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