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函数进入Handle_fault error,怎么解决?

楼主(2021-05-17):
常规的指针错误,数组下标溢出你应该都知道了,我遇到过你说的这种调试时定位到了错误的函数,是因为编译器你选择了优化,建议遇到这种问题时不要优化编译,那么调试时就是准确的定位,下图所示,但愿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A:
对于Flash容量即将满的应用,此方法无效,基本还是靠内存监控定位,大部分是内存越界引起,重点分析数组及指针写操作。

网友B:
这个只治标不治本,关键还是代码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