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rintf在keil5的AC6编译器下运行进入死循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5-17):
使用STM32F769I-DISCO板运行LwIP_HTTP_Server_Socket_RTOS的示例,在程序中使用宏LCD_UsrLog ("  State: Ethernet Initialization ...\n");把信息显示在屏幕上,用AC5编译时运行正常,但是编译速度太慢;而用AC6编译时,速度快,但运行出现死循环(更改库编译都能通过),这个宏定义是:
#define  LCD_UsrLog(...)    do { \
                                           LCD_LineColor = LCD_LOG_TEXT_COLOR;\
                                                  printf(__VA_ARGS__);\
                                              } while (0)

向大侠们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A(2022-12-17):
这个while(0)有什么用啊?

网友B:
这个do while的条件是不是永远不成立啊

网友C:
正常来说,你用AC5AC6是不兼容的,所以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发生

网友D:
你可以用AC5编译,但是不要选择Use Cross-Module Optimization

网友E:
解决不了,一般都是编译的时候,喝杯茶

网友F:
你这为啥能进到死循环里呢,是把printf去掉试试?

网友G:
怎么会进到LCD的用户LOG之中呢?

网友H:
你把这段代码屏蔽试试,看看能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I:
速度慢可以提升电脑的配置的,加个固态啥的就应该好了吧

网友J:
我还没用过AC6呢,话说AC5怎么转换到AC6上啊

网友K:
为啥编译速度慢,我感觉我的程序编译速度挺快的,是不是你电脑配置不够了

网友L:
按理来说,也不能在这里出现死循环啊,都while0)这是啥操作

网友M(2023-02-19):
不应该啊,你加个固态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