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NUCLEO-F303RE无法下载

楼主(2021-05-17):
1. 已按官网操作手册正确连接跳线帽、USB线,并安装好STLINK驱动,STLINK可以正常识别,但主芯片无法连接,尝试使用外接JLINK,串口ISP都没法连接主芯片
2. 按动NUCLEO板卡的USER按键,LD2可正常切换闪烁频率

3. 板卡自带的Mass storage, 有个FAIL.TXT文件,里面内容为:
The interface firmware FAILED to reset/halt the target MCU

网友A:
烧录频率调低一点试试呢

网友B:
是不是引脚被复用了

网友C(2023-11-16):
可能是连接问题

网友D:
驱动程序未正确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