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IAP+APP启动,APP无法执行,时钟问题

楼主(2021-05-17):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在BootLoader源码里将SystemClock_Config()注释掉,问题消失,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吗?

网友A:
系统时钟配置错误,建议仿真看一下是哪一段代码卡住的。

网友B:
结合你的描述,你注意APP那边的中断矢量表的地址给好了。另外跳转前将所有中断使能都禁用掉,包括systick的.

网友C:
可能发生了系统时钟中断,解决办法:
禁止所有可屏蔽中断 __set_PRIMASK(1);
重新设置中断向量表的位置
跳转到APP首地址

网友D:
看下是不是系统时钟配置函数里面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