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h743 keil5 HAL库

楼主(2021-05-17):
stm32h743 keil5 HAL库 哪个函数接口(类似gcc 的__builtin_trap())可以主动触发死机?

网友A:
你可以直接while(1).或者主动调起HardFault_Handler();

网友B:
写一个buf[1];然后写数据到buf[20]就会导致,基本数组操作或者野指针的操作都会发生这个异常。如果想复位,有reset函数。

网友C:
错误中断或者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