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大师看看NMOS PWM调压为什么不对输出电压

楼主:
为什么这个电路图不能调压两个探针测得的电压只有10V左右最大占空比的时候R3为150R“图中是NMOS”,不知道是我的理解问题还是认知问题,我理解Q1导通条件是12V,完全导通,这样26V就能流过Q1改变占空比就能改变输出电压,适当在R3处加一个电容滤波,但是现在是输出端始终只有10V左右为什么会这样,我理解Q1,G级加上12V沟道就完全导通了,

网友A(点评):
这个图,因为R3在S端,Q1导通后有电流使R3上有电压,所以Vgs不是12V(不考虑R1),因为Vgs的存在,R3上电压是比输入电压低Vgs;

网友B(2021-05-17):
"G级加上12V",应改为G极比S极高12V,你再分析分析.

网友A:
这个电路肯定不是完全导通状态,把Vgs也算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G级加上12V",应改为G极比S极高12V,你再分析分析.

改为这个图能不能导通,用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肯定不是完全导通状态,把Vgs也算进去

改为这个图可以吗

网友A(点评):
看你开始的描述,应该选用PMO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为这个图能不能导通,用光耦,

假设MOS管导通,S=D=+26V,那么G需要多高的电压?
如sjnh所说,可以换成PMOS.

网友C:
NMOS和PMOS好好看看怎么用

网友D:
最基础的电路分析知识,NMOS/NPN,处于射极源极跟随驱动,输出起码比输入低VBE/VGS的电压,只要输入驱动和电源电压接近,不可能饱和导通的。所以NMOS上管驱动电路,必然会有自举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改为这个图能不能导通,用光耦,

高端驱动不能这么驱

26V加在门级估计门级也差不多废了

网友F:
你还是好好看看Nmos原理及规格书,VGS是有要求的,一般开通要在2.5V以上。另外你这样的驱动再后面加100uf电容,估计换成Pmos也会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还是好好看看Nmos原理及规格书,VGS是有要求的,一般开通要在2.5V以上。另外你这样的驱动再后面加100uf电 ...

嗯,我看了RU190N08的规格书VGS最高25V,另外RU190N08功率很高400W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我看了RU190N08的规格书VGS最高25V,另外RU190N08功率很高400W

不知道你要拿来驱动多大的负载,
但首先,NMOS不是这么用的,你的电路肯定不能完全导通,要么做升压自举,要么换Pmos。
其次,用PWM控制需要做图腾柱驱动或专用mos驱动芯片。
如果你是希望得到一个稳定的直流的话,100uF前面还需要加电感,不然就不要电容了,因为电容充电瞬间电流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要拿来驱动多大的负载,
但首先,NMOS不是这么用的,你的电路肯定不能完全导通,要么做升压自举 ...

我是用来做数显可调电源,单片机AD采样显示电压后面还有康酮丝采样电流。通过单片机的PWM调整占空比来改变输出电压的大小,一开始我有 用专用的MOS管驱动芯片,输入是3.3V输出是图腾柱输出12V推挽,我焊接上元件后发现输出只有10V最大,而不是我想想的0-26V可调,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来做数显可调电源,单片机AD采样显示电压后面还有康酮丝采样电流。通过单片机的PWM调整占空比来改 ...

12V小于26V,VGS达不到开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V小于26V,VGS达不到开启电压

用什么办法能实现NMOS的高端驱动,12V来开启26V

网友G:
一旦你的MOS管导通了,26V的电源压降将全部加载在R3上,使得S脚的电位高于了G脚电位,于是MOS又截止了。周而复始,所以该电路不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F(2021-09-11):
引用 楼主:
用什么办法能实现NMOS的高端驱动,12V来开启26V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怎么样的驱动芯片,你好好看看芯片手册,应该是你用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