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串口0乱码

楼主(2021-05-17):
你好,我在使用gd32f105rc 时使用2.1.2 版本的固件库串口的例子时,程序中有printf 就无法启动,去掉可以启动,但是串口的波特率不对,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08MHz主频不行,,,倍频系数不能超过16,,,

楼主(点评):
使用其它频率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8MHz主频不行,,,倍频系数不能超过16,,,

我的波特率是偏小的,大概除以3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波特率是偏小的,大概除以3左右

看我的帖子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2831146-1-1.html

楼主(点评):
解决了,时钟源选错了,选了外部的,有点菜哈哈哈

楼主(点评):
我还有个问题是调用printf就无法启动,有没有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呢

楼主:
加上这个printf 不会死了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Add whatever you need here
}__stdout;

void _sys_exit(int x) //??_sys_exit()??????????,??????????
{
    x =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