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通过ST-LINK下载和调试程序

楼主(2021-05-17):
一、驱动安装方面:
资料包的dpinst_amd64.exe 文件(资料包见上篇)
查看是否安装完成:把 ST-Link 通过 usb 连接到电脑,然后打开设备管理器,在USB设备中会看到:

楼主:
二、硬件连接方面:
1、保持USB232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进行供电的状态;
2、板的JTAC插口通过灰排线连接到ST-LINK背后槽,同时ST-LINK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

楼主:
三、Keil设置方面:
点击魔术棒——Debug栏:

楼主:
之前软件仿真选中的是左栏,现切换到右栏,然后:
1、勾选Run to main
2、settings-debug栏,改“SW” “4MHz”,如图:

楼主:
分为连接了ST-LINK后自动生成的,手打没用。

楼主:
3、确定-返回-Utilities
(1)勾选Use Debug Driver;
(2)settings-勾选Reset and Run以实现在编程后自动运行

楼主:
4、编译再下载,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