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224K 不能获得大电流!

楼主(2021-05-17):
用的是华为充电器,5V电压,充手机可以4.5A+,充自己的电路最大只能 0.95A,
芯片是这样用的吗,各位大佬

楼主:
芯片没型号丝印的,是不是淘宝买到假货了,

网友A:
224只支持升压的快充协议。可有换个支持PD的快充头试试。
建议样片到官网申请:http://www.wch.cn/services/request_sample.html,或拨打电话:025-52638388

网友B:
我感觉你买到的是歪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只支持升压的快充协议。可有换个支持PD的快充头试试。
建议样片到官网申请:http://www.wch.cn/services ...

我想问一下,这芯片应该是有丝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只支持升压的快充协议。可有换个支持PD的快充头试试。
建议样片到官网申请:http://www.wch.cn/services ...

你的意思是,只能升压,不能5V升电流?

@WCHTech2 :了解,谢谢了
是的,只支持升压的快充协议

网友C:
楼主用什么软件画图呢?这漂亮。

PADS LOGIC PADS9.5 is the best eda in the world

网友D(2021-06-29):
是这样的

网友E:
快充需要后端设备协议支持的

网友F:
你那个华为充电头应该是A口的,没有CC线,而且你芯片的D+D-也没引出,快充协议和CH224K的不匹配,相当于使用这个充电头CH224K并没有起到作用,无法进入大电流模式。

网友G(2021-08-14):
这是用来诱骗pd的,华为是scp协议,不支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是用来诱骗pd的,华为是scp协议,不支持

CH224支持PD QC  AFC协议

网友B:
快充需要后端的支持,才是可以的。

网友H:
买到假冒伪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