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CD屏问题及疑问

楼主(2021-05-17):
向大哥们请教一个问题。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截图20210517170537.jpg
如图,同一批次的LCD屏,为啥如此,是屏幕自身问题,还是软件没处理好?

网友A:
找屏厂家,出厂没有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屏厂家,出厂没有校正。

原厂说他们的屏没问题,这怎么说?

网友B:
操作一下换个界面看看,再操作切换回来看看。

网友C:
好像没有背光吧,或是背光太暗,查查背光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有背光吧,或是背光太暗,查查背光部分

这是原厂这边处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一下换个界面看看,再操作切换回来看看。

都是这样的。

网友D:
看一下背光电流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E:
查背光电路,电流离散性太大了。

网友F:
如果两者的硬件和软件都一样,那么有两种可能,一是硬件有差异(焊接、芯片质量等),二是屏本身有批次差异问题。